迅维的书终于到了,哈哈 看了两三天修好了两块主板

楼主(2014-12-21):
期盼已久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终于到了,看了两天。哈哈,很不错的说,里面有最新的H55,H61原理讲解。  随便说下我修的板子吧,,,没有截图,第一块主板是一块我记得是H55A+的主板,那板子我没拿到书之前我没修好,因为电压正常,时钟A153.3V,复位B151.7都有,就是档D0,应该是内存 ,但是我芯片的BOOT,EN,VCC,FB,REF,都量的正常。CPU有瞬间起来的温度,也应该有CPU复位,然后一直没修好, 就放着,拿到书后,学习了H55的工作原理,我啥也没想,就对着图纸时钟,复位全跑一变 全部都有,除了个那个PLTRST#有一个转LANRST#,基本书上写的都是对的,一看就懂呀,虽然跑完了不跑马,就只有回内存看了,这个情况都是查总线,看了238角,只有0.5V,不对 ,就打开图纸,内存的两根总线,啥CLK和DATA的,DATA是不正常的,查询发现接三个地方,一个时钟芯片,一个温控芯片,一个桥,没有上拉,然后我一个个断到只有桥  才发现电压还是0.5V,就直接换桥了, 结果还真的3.3V总线供电出来了,一路跑马 修复了。还有一块ASUSP5KPL,不跑马,这个板子速度快一点,先量电压,都正常,时钟 ,PCIE,PCI复位也都有,就是不跑马,然后就压桥没反应,就摸温度发现南桥特别烫,手烫伤了,IO也特别烫,还有一个管子,和网卡都特别烫,然后我怀疑南桥,就是打阻值,PCI的A14脚25欧,一般低于40 可能是南桥坏吧,但是我打了USB,IDE的阻抗 都正常啊,然后我就待机摸温度,发现只有南桥和一个管子很烫,管子没有桥烫,然后我测量发现是一个转换管,5V没有上拉,直接给管子转3VSB,然后我用1117带替的这个管子,我只有先换了,不行就是桥了,这个管子是GS1085LD F0FBH,看起来像MOS管。换之后待机不烫了 ,开机,就IO烫,然后换IO ,正常跑38.修复,说得有点简洁,不过迅维的书写得蛮好的,我每天都在复习。顶迅维的书一下。。。

网友A:
我听着头晕晕了,好像把老徐砍了,你台式机主板书是不是有一案例是我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讯维出的维修不是事系列书真的不错啊

网友B:
楼主说实话你的帖子本人只看到第三行 ,本人不才给你指点一下也算是互相交流一下技术吧
第三行中 时钟A15 3.3V   复位B15 1.7V 是错误的
本着交流一下技术原则,可以说时钟是B16脚 电压是1.6V左右,复位是A15脚 电压3.3V 兄弟好好看看吧
有图有真相 上个图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实话你的帖子本人只看到第三行 ,本人不才给你指点一下也算是互相交流一下技术吧
第三行中 时钟A15  ...

你说的是对的,我打字比较快 说错了。。。。

网友:
迅维让你学习到了本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着头晕晕了,好像把老徐砍了,你台式机主板书是不是有一案例是我的,

我没看到后面,才看到一百多页,一直反复回头看在。你的案例修的什么?

网友:
V星档代码  15 19

网友C:
请问问下维修书怎么买到的?电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下维修书怎么买到的?电话是??

直接联系徐老师  或者关注迅维网首页  可以看到公告的 亲

网友D:
呵呵,我看到了,顺便问一下 ,你不用看资料就知道2.5V就是应该是1.8V吗?VCC1_8是去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看到了,顺便问一下 ,你不用看资料就知道2.5V就是应该是1.8V吗?VCC1_8是去哪里的,

1_8在图纸是1.8V的意思?

网友E:
问楼主 第二个 华硕板子修的什么  是不触发 , 还是不跑马 呀 , 第一个板子 的 时钟脚  和 复位脚  搞错了吧

网友:
书中的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
什么时候出电子版的就好了

网友:
大神上头版头条啦   来  给俺签个名名         别小气

网友:
内存那是系统管理总线!!!不过内存必查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楼主 第二个 华硕板子修的什么  是不触发 , 还是不跑马 呀 , 第一个板子 的 时钟脚  和 复位脚  搞错了 ...

打字太快 说错了第一个板子,华硕的是换的IO和转换管

网友:
我也买了一本,也是刚到几天,迅维出的确实蛮不错的,比其他的好多了,时序有Z77的,不过玩电脑去了还没看。。。哈哈哈

网友:
不错,,,现在的主流板子都有,,学会了 ,,以后遇到新板子自己就能独立处理了!!

网友F:
个情况都是查总线,看了238角,只有0.5V,不对      拿到书才测着不对,之前没测内存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这些基础你直接远程就行了

网友:
买了,快递运送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情况都是查总线,看了238角,只有0.5V,不对      拿到书才测着不对,之前没测内存工作条件吗?

那个H55我最主要说明的不是我因为书修好,而是我故意跑时序是为了验证我复习我学的东西是否真的属实,果不其然,让我一下跑完了所有的时钟,复位,至于那个总线供电,开始对总线不太了解,看了书才知道 内存总线也是不过内存的条件之一,就开始查了

网友:
正准备入手买呢,看来真要好好看看

网友:
这么好的书大家都买吧

网友:
看了两三天就修好了两块主板,要是全看完了岂不成为大师了吗!

网友:
讯维出的维修不是事系列书真的不错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本!!

网友:
维修不是事系列书真的不错!

网友:
我在想它为什么没有电子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