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2014-12-21):
(图片)

网友:
LZ应该把板子 型号写出来

网友:
这是映泰AMD的板子吧 不太好找的 这板子也修 直接换算啦

网友:
这种板子很难找图纸

网友:
这个图纸不对,这块主板是AM3+,内存三代的,AMD主板不值得修吗?

网友:
AMD的桥和CPU都容易出问题,,有可能最好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