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有复位不跑马小修

楼主(2014-12-21):
V星945的板子,很老的型号了,真懒得修它,从机箱拆出来的时候脏死了,打扫完后插卡通电不跑马,先放电无果,打算更换CPU试试,结果没想到风扇下面还藏着这么多土,

再次清扫干净,更换CPU无果,放电无果,一般碰见这种有复位不跑码的我都是先刷BIOS,刷完无果,看来没捡着便宜......简单查了下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于是打算查下总线了,先从FSB开始把,上灯座先!

灯座全亮,看样子座子没问题了,果断上假负载准备打值了......

先打数据线,打值为272,继续继续,一直打下去......

打值到最后一个点,数值都是272,没关系,继续打地址线......

地址线第一个点为273,数值稍差一点问题不大,继续......

打值第二个点,诶呀,怎么无穷大了,看样子找到问题所在了...
把所有东西拆下来,大刑伺候!
10分钟过后,再次上电跑马亮机!

新手上路,没有积分,各位看客请随意加分,谢谢!在这补充一下,最后是给北桥做的BGA,也就是用机器加焊北桥,因为打值的时候有个点无穷大了...这种问题碰见太多,也就没当回事,开始没写清楚,弄得好多新手没看明白,下次注意

网友:
这些土可以盖三间瓦房了呵呵

网友A:
所谓的大刑是加焊吗?

网友:
貌似座子虚焊了

网友B:
说清楚呀 楼主让我们小小白 了解下呀

网友C:
你们一般用什么加焊呀

网友D:
没说清楚问题,没有分。

网友E: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般用什么加焊呀

桥和CPU座一般用BGA设备加焊比较稳定。

网友F:
大刑伺候哪里了!座子还是北桥?

网友G:
这小师傅留一手,呵呵

网友G:
他这手要是不留,绝对精华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手要是不留,绝对精华帖了

不是留一手啊,这肯定是给北桥做BGA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小师傅留一手,呵呵

加分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刑伺候哪里了!座子还是北桥?

加焊的当然是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呢?

是的呀是的呀,加分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刑伺候哪里了!座子还是北桥?

加分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说清楚问题,没有分。

就是北桥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清楚呀 楼主让我们小小白 了解下呀

北桥做BGA啊,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大刑是加焊吗?

是的呀,加分啊

网友:
加分了,看到没有

网友:
大家可以加分了,写这个帖子很辛苦的

网友:
估计还是座子的问题。。因为这种板。北桥机率很少的。

网友H:
AMD的北桥吗     这么容易虚焊

网友:
看着样子楼主也不是新手啊,还藏一手啊啊

网友:
楼主都不考虑下断线之类的吗!!!直接干桥。。

网友:
945板北桥空焊的比较少,AMD或NV桥空焊的老多了,我可给你加分了!!!!!!!!!!!!!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呵呵,不跑码不太好修,楼主不错

网友:
加分还是不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的北桥吗     这么容易虚焊

intel的啊  945主板,不过北桥空焊的945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牛哄哄的样子

网友:
打值找出的问题,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这么脏啊。

网友:
CPU座子空焊?

网友:
大刑伺候,,我还以为是换板呢!!结果加焊北桥!!无语了!!

网友:
这么大个的桥不容易虚啊,竟然被楼主碰上了

网友:
主板元件级维修,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一下想不明白,楼主用灯座测试都全亮了,不是代表数据线都OK了的吗?打值卡跟灯座是有区别的?不能单一拥有?

网友:
为什么你不加焊CPU座子

网友:
第一张看到我就吐了

网友:
牛叉。。加分加分呢

网友:
你这人,要么不发贴,发了就分析清楚点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很清楚,好贴!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下打值无穷大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主你真的挺厉害的

网友:
LZ不是说是北桥虚焊了吗?

网友:
没重植北桥吗?

网友:
差点没看出来是什么事

网友:
楼主工具蛮齐全的...

网友:
恩,怎么会这么多灰呀

网友:
数据线是连那点的。

网友:
楼主最后不说我一看大刑,我以为座子虚了呢,呵呵

网友:
哦,这样说CPU座子也有可能的啊

网友:
看得有点头晕了

网友:
着满满的灰才是亮点

网友:
正在修此板

网友:
其它没看,这板也太脏啦!!

网友:
lz基础好把,,,

网友:
做北桥好像很容易就挂掉了

网友:
灯座和假负载功能不一样吗,为啥还打阻值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不是用了带点假负载测试时灯全亮了吗,说明CPU到北桥应该没有大问题,怎么又用上了普通假负载,打值又打出了一个无穷大空焊的?难道是带灯假负载的测量点不全,所以还要用普通的假负载测量一下!

网友:
看来我也得买个BGA了

网友:
哎 没有BGA 咋办 只能把板子扔了

网友:
看了求回复,我有件事不明白,你测的是CPU的假负载,为何要给北桥做BGA,明明应该给CPU座加焊呀,我记得测北桥虚汗,是用AGP假负载来测或者内存假负载啊~~~~

网友:
你好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下:
1、开始看你用带灯座测量CPU座,带灯座不是全亮了吗?按理说CPU到北桥的线路应该问题不大,后来为什么又换一个普通的CPU假负载手工打值,打值后还发现一个无穷大的测量的,是灯座测量点不全所以用普通的?
2、上面看上说,一般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你习惯刷BIOS,请问一下这块板你说的是有复位是测量了A15脚有复位,还是说测量到CPU有复位,如果说是CPU有复位不跑码,想了解一下这块板CPU复位你是在灯座或假负载上直接测量到的,还是用假负载找到复位的测量点,再装真CPU测量到的谢谢!!!

网友:
这个假负载多少钱呀

网友:
大刑伺候

网友:
这和加焊北桥能用多久,

网友:
有时我们加焊用不了两个月客户又拿来,麻烦和很

网友:
不是刚开始灯座不都全亮了吗!不理解

网友:
懒得修。虽然还是弄了。         这可不是一个新手会说的话。   干这行多久了?

网友:
CPU假负载都用上了  请问楼主这块板子最后挣了多少钱

网友:
说实话 对于我们没有BGA来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就不去修了

就根自己说一句: 就是焊了也用不了几天还会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