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跳码

楼主(2014-12-21):
DELL的主板DRS780M02开机不跳码,七个上管下管,六个上管G 1.94V  D12V S 1.12V。下管G 10.55V D 1.12V S 0V。。。其中一个下管G 无电压 D 1.12V S 0V。。。
时钟有压差,复位也正常。。。是电源管理不行吗???

下管拆下来测量都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 查下各路PG  刷下BIOS吧

网友:
测、查、刷、拆、换、焊,围绕这几点干吧,还不行换人换板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首先不跑吗所需要查的条件太多了。你这样提问很难得到答案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 ?

网友:
恩恩     查下  cpu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