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M270WQ1 LED升压板

楼主(2014-12-21):
屏是LM270WQ1 原来高压输入24V,且每个灯条也是6线,合并在一起的,那种大的12PIN的。请教那种升压可以点他,

网友:
是LM270WQ1 原来高压输入24V,且每个灯条也是6线,合并在一起的,那种大的12PIN的。请教那种升压可以点他,

网友A:
一般在 50--60v吧    原来的板子坏了吗?

网友:
若不清楚点亮电压值,可利用外接电源的方式确定额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 50--60v吧    原来的板子坏了吗?

原来的板子,输入24V,现在是升压不起作用,

网友:
查 升压芯片 基本条件   这种情况不一定好修   外围小电容 损坏也会升压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