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一台华硕F5R,电流不断往上升,最后掉电

楼主(2014-12-21):
一台华硕F5R,电流上到0.7A后,一直以0.0几安的电流往上叠加,这个是什么问题呢,AMD的桥,板号就是F5R
华硕

网友:
这样问 不好回答啊 按时序走啊 AMD的桥的话 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AMD的桥虚焊引起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加焊一下吧。

网友:
一直以0.0几安的电流往上叠加,是发热的原因吧,查一下复位有没有出来,多数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