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有时候掉电,一会找到电池,一会不充电就能找到电池

楼主(2014-12-21):
HP G4  有时候掉电,接充电器有时候找不到电池,一会不充电就能找到电池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查查!充不充电的也就这两个地方了。

网友:
电池可能就是电池坏了。不要纠结在这里
掉电,刷个BIOS先试试。

开起鲁大师温度测试
如果温度没有上来,那肯能就是PCH HM65桥坏掉了

网友:
先刷bios看下

网友:
你没用错电原吧。19。5原装的,上次我修了一台G4拿来开不了机,修好后,客户就三五天来一次,在我们这边怎么用都不掉电,回去没多久就来个电话说又不行了,后来叫她,把电原和外接东西全拿来测量,电原的问题。

网友:
HP机也就是这样。

网友:
bios爱坏!!掉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