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HP的ADP_ID信号问题

楼主(2014-12-21):
请教一个关于HP的ADP_ID信号问题,这个信号正常工作时电压一般是几V的呢,我试过几台好的机器,有的2.几V,有的1.几V,有一台甚至是0.47V也能正常使用,以前老师教的时候说这个正常应该是3.3V左右,有时候维修中遇到不触发的,测这个信号的电压,也不知道什么值是正常的了。

网友:
只要电压有,我觉得都正常

网友:
电压要在3.3v以上,低了会造成开机不充电或者直接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