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按64位win7原版系统的艰难过程

楼主(2014-12-21):
客户戴尔的一体机,型号记不住啦,反正配置挺高,处理器是I7,显示器是触摸屏最少24寸的,硬盘是2T。原来是win8系统,要求改64位原版的win7系统。客户讲系统也不知啥原因启动不起来,也就是可能引导文件丢失,进不去系统,所以无法使用nt6 hdd installer这个软件安装,我也没有光盘版系统。原系统是win8,不改BIOS设置无法U盘启动,先进BIOS改为传统引导(英文字母记不住,嘿嘿惭愧),好在经常使用我还认识他,把它改为传统引导重启发现U盘,顺利启动PE,结果进PE看不到硬盘,只好又进BIOS改硬盘模式为ATA在启动PE,这回看到硬盘啦,客户提出把原C盘从新分一下,因为也不知戴尔咋想的,C盘居然是790多G,而且硬盘前面还有好几个隐藏分区,所有的隐藏分区统统删掉,和C盘合并在分区,一切顺利。可是DISKGEN的保存更改出错,开始找不到原因,最后想到可能是分区表格式不对,一看果然原来是GUID,要改为MBR才行,这样我怕硬盘原来的文件全部丢失,客户却说不怕,你尽管删掉重新分就行啦,客户是个大学生,一般的系统他自己就能按,所以这些他也明白,就是需要改BIOS这些选项和分区表他不会,也不懂啥U盘的PE启动。删掉所有分区,把分区表改为MBA格式,从新分区,保存更改,一切正常。本以为这回好啦,可以按系统啦,可是问题又来啦,因为PE是32位的,64位系统安装无法进行。最后没办法只好先安啦个xp系统,期间安驱动部分忽略,因为我怕安驱动后XP启动蓝屏,这个过去遇见过,安好xp系统,利用nt6 hdd installer这个软件30分钟把系统安好,因为没有网卡驱动,所以驱动也好多没有,我的离线win7驱动精灵是11年版的,他的机器是13年出的,所以也没驱动,好在客户说驱动他会按,自己慢慢利用笔记本在网上找驱动自己按,就这样也花啦2个多小时才安完这个64位版的win7系统。把经过写出来是为啦加深记忆,其实开始就应该一次把BIOS需要更改的一次改好,也就不用启动3次PE啦,再就是看来我们也应该配备3.0U盘啦,复制系统文件到硬盘就花啦20多分钟,估计要是3.0的U盘就快啦。叨叨这么多的目的也是想让同行少走弯路,再就是有好办法大家共享。啥光盘安装就不要提啦,因为好多客户根本就没光驱或光驱性能不良,我已经遇见好多次光盘无法按系统的,所以现在都是直接U盘或硬盘按系统。

网友:
认不到硬盘.你的PE里面不是有个WIN8版的PE嘛..用这个就可以看到硬盘了.

网友:
t6 hdd installer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可以用ghost的版本

网友(2016-08-22):
原电脑的系统是win8 64位,硬盘模式肯定是AHCI的,你需要改bios的启动项和硬盘模式再进pe的,进pe选一下win8不认硬盘那个选项(大白菜pe),进入pe后就diskgenius+手动ghost就能搞定(不过只能是mbr的,不能装成gpt),需要你事先备好系统64位的gho文件

网友(2017-01-10):
这个好像很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