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如何免拆刷写三星显示器的24芯片

楼主(2014-12-21):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S22A450BW的显示器,开机显示检测信号线,网上好多说MCU程序容易坏,下载了三星的升级程序,没有解决,最后找到修显示器的师傅,说换个24的小八脚就可以,拿来师傅给的24芯片直接换上真的好了。但是我发现他给我的芯片和板子上原来的芯片是不一样的,问过师傅他说可以代换。我本来想把他给我的芯片读出来再写回原来的芯片,结果失败了,因为两个芯片容量不一样。我想问的有没有高手能不和拆显示器可以直接刷24的芯片。

网友:
要看你的编程器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RT808U带VGA、DVI接口就可以

网友:
把原机的24芯片用编程器清空一下试试!没准也会好!
记得我们都是用编程器刷那个25开头的ROM才会好!

网友:
RT809F,直接通过I2C刷写MCU程序

网友:
RT809F就支持免拆刷写程序的。

网友:
25的是MCU程序的芯片,我修了两台接信号线后仍然显示检测信号线的,都是换24芯片好的

网友:
刷25的那是19寸的那种LED的,这种是22寸的,和那种不太一样吧。

网友:
能写好数据就是硬道理。

网友:
可以用IC夹在线写

网友:
好的编程器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