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T M LX卡LOGO

楼主(2014-12-21):
刷BIOS过了LOGO卡在加载USB控制器那 接键盘无反应 主板诊断卡38
主板诊断卡
卡LOGO
刷BIOS

网友:
如果是裸板试机的话 稳当一点查下南桥 最后摧残南桥吧

网友:
先把网卡,声卡拆了,不行的话直接干南桥

网友:
声卡5va电压正常 直接GB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