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501控制逻辑分析

楼主(2014-12-21):
网络、论坛苦找,没有找到UP7501的数据手册,一直纠结其控制原理,今天闲来有空,所以根据徐老师提供的时序图对UP7501的控制逻辑原理做了一下分析,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更直观、方便分析V星系列图纸双路供电原理,请多提供宝贵意见。(个人理解,不一定对,高手勿喷!)
这是V星7607图纸截图:
这是图纸中提供的控制逻辑表,说实话,我没看懂~~~
这是论坛上徐老师提供的UP7501时序图:
自己列的逻辑表如下,只考虑实际用到的三种状态
结合以上控制逻辑表和时序图,得出结论:
①  SL_S5#不论为高还是为低,5VSB_DVR都会输出高电平,只有SL_S5#为高,SL_S3#为低时,它才输出低电平。
②  5VCC和12VCC是随SL_S3#的变化而变化的,既SL_S3#为高,5VCC和12VCC都为高;SL_S3#为低,5VCC和12VCC都为低。
③  5VSB一直都为高的(ATX电源插入的情况下)
注:由于5VCC和12VCC是由SL_S3#开启或关闭电源产生的,所以会有一定的延时,从面时序图上很容易看出。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手册还真是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手册还真是难找

是啊,反正我是没找到

网友B:
芯片的资料是比较紧缺

网友:
:大家享才是真的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资料是比较紧缺

是啊,特别是UP系列的。。。

网友:
极好的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2015-03-05):
讲解很对,这个芯片本身内部短路损坏的话,本身1和2脚对应的工作电压5VSB,VCC5V和12V工作也会变为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