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intel 独显 显卡驱动装不上 求助

楼主(2014-12-21):
已经换过显卡芯片了,也是在官方下载的驱动,系统也重做了,但是显卡驱动还是装不上,这个是I5双显卡的机器。请大神帮帮忙,给下思路,谢谢。

网友A:
看到你这个问题  我最想问的是   装的是XP还是WIN7

网友B:
有一些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记得神舟有一款A470的也有这毛病。

网友C:
先考虑系统换换,再考虑显卡换好没

网友:
可以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个问题  我最想问的是   装的是XP还是WIN7

装的是WIN7  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记得神舟有一款A470的也有这毛病。

显卡芯片我已经重新换了一个全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考虑系统换换,再考虑显卡换好没

系统换了3个了 原来的显卡重做过 后来换了个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D:
换个CPU  试下    碰到过U坏显卡驱动不上的

网友:
再多试点方法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E:
那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  试下    碰到过U坏显卡驱动不上的

CPU早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已经确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BIOS我刷过了,没什么变化

网友F:
可能要64 位的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要64 位的系统才行

我现在装的是64位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