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暗屏有显示

楼主(2014-12-21):
今天接修一台ThinkPad  X200暗屏有显示的机器,拆机后测量高压条有屏开启电压和屏亮度调节电压(有变化)供电19V,请问大师们是不是高压条坏了?因为我笔记本维修刚入门,现在在淘宝上淘了一条高压板准备试一下

网友A:
LCD的还是LED的   如果是LCD的话  灯管也有可能的啊   拆开找根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的还是LED的   如果是LCD的话  灯管也有可能的啊   拆开找根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是LCD的,屏灯管已经试过了一样是暗屏

网友:
高压  屏线

网友:
屏线呢              也试一下

网友:
或是休眠开关

网友B:
你把灯管插入你的高压条试试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灯管插入你的高压条试试就知道

试过了,我找了根新的灯管是了不亮

网友:
屏线跟高压呢?

网友:
如果排除灯管问题,就是高压条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我找了根新的灯管是了不亮

那你还要用新的高压条点点你的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热情的回复!等到后天高压条到了装上就真相大白啦!!!!

网友:
换条屏线就好,修过两台同样故障问题的了。通病

网友:
看有没有3V 和5v供电

网友:
看看灯管在看看高压供电

网友:
X200屏线也有坏的  的注意一下

网友D:
有信号过来,灯管也替换测过了,基本上就是高压条了

网友:
那就是 高压条有问题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设置或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信号过来,灯管也替换测过了,基本上就是高压条了
同意,不过这个屏线太爱坏,也是会暗屏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机器修好了是高压条坏了,换了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