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菲利普191E1三无修复

楼主(2014-12-21):
    一个同行送来一台菲利普191E1,以前给他修过好几台液晶,所以他就给我送过来了。

    他说通电不亮,然后丢下给我了。
    我通上电,指示灯也没有亮。我心想,不会是保险管那里烧了吧,要是那里烧了,那就可能一大片烧了。
   先拆开,这个显示器这种方式很容易拆,一下子就拆出来了。

    原来是二条灯管的,便宜货,估计。
    先用点灯工具试下
    上面的灯管没问题,下面的灯管也没问题

   那么不通电,应该什么 去测量呢?

网友:
   我按老师教的,先测试市电有没有进来,有的,220伏交流。再去整流桥那里测试,也是有的,桥输出也是有的。
  放心了一点,因为要是整流桥坏,或者BWM坏,那我现在可换不了。
  5伏输出有4.15,低点,12伏输出也只有11.6,低点。
  开启高压信号没有,DIM电压无。
  看来,是驱动板那边出问题了。

  为保万一,我把按键拆了,再测试一次,结果相同。

   我再分开驱动板和电源板,再测试一次,结果不同了。
   5伏5.17    12伏12.3   ON/OFF4.73   DIM还是零。

   我再次接上驱动板,直接就向那个象是1117的东西扎过去,一边有4.1,一边是0.8,另外一边是接地的。

   接下来什么干,我就不懂了,我到论坛里找了下191E1,看到一位朋友以前发的贴子,就是和我这个一样样的情况,他说在FBP2160(也就是象1117的那个零件)入的有5伏,出的只有1.几伏好象,然后他认为,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而且0欧保险没给干掉,说明是这个FSP2160出了问题,他找一个1117换好了。

   我呢,我没有1117,找到以前的一块坏掉的驱动板,拆了一个1084-33。先拆下原来的FSP2160,再测量了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然后接上。

   通电,还是没亮,心都凉了,试着开了下开关,嗯,亮了。

   这是出问题的FSP2160B

  这是换上去的1084-33

  现在正在拷机中,可惜有一条竖着的亮线,不知道原来就这样,还是我装什么 地方没装好,明天再拆出来重新一下。

网友:
25期的梁师哥告诉我,1117在主板上大把,我还跑去找坏驱动来拆,真笨,坏主板,我都完全没有注意到。

网友A:
晕还以为修复了。先测5V,12V出来没有,如果出来,基本上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按开关看亮灯吗,有少数的显示器,待机时灯是不亮的。
再测驱动板3.3V,1.8V出来没有。
有条件可刷BIOS,换主芯片。
如果无5V,12V,测整流二极管有无坏,然后依次,大场管,桥堆。保险。量PWM芯片的工作电压VCC有无,
都正常的话,换电源板的PWM芯片。
再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B:
请问驱动板上的1.8在那里测量呢,我是27期的,才上了二节课,老师还没有说到1.8伏在那里测量,谢谢您了

网友:
检测步骤仍不够精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驱动板上的1.8在那里测量呢,我是27期的,才上了二节课,老师还没有说到1.8伏在那里测量,谢谢您了

我也没测过几次,驱动板就那几个电容,电感,到处量一下,总会量到1.8V的。

网友:
有线 在重装一下看看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还以为修复了。先测5V,12V出来没有,如果出来,基本上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按开关看亮灯吗,有少数的显示 ...

电源板也很便宜的

网友:
原来是驱动板上的3.3V稳压IC的问题呀!我还以为楼主是显示器维修高手呢?晕。

网友:
有线屏就基本上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驱动板上的1.8在那里测量呢,我是27期的,才上了二节课,老师还没有说到1.8伏在那里测量,谢谢您了

在驱动板上的三端稳压管上测 也就是楼主所说的 1117或1084 有输出3.3V的 有输出2.5V的或1.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