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10-i3简单维修,k 高手略过

楼主(2014-12-21):
上午接到一台机器神舟优雅A410-I3       故障    无待机电流    不开机

和顾客说了一声主板问题  可以拆机看看吧     顾客同意   电动螺丝刀走起  艾玛  第一次用   好兴奋   原谅楼主土鳖
刷刷刷   几下拆掉    顾客等不及   就说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留下号码   拆开
、、

既然没有待机   当然先查19V   公共点了     实测10v       当然没有待机电流     查看TA的保护隔离场馆   一个小场馆和一个台式机那种三条腿大场馆组成的

通电测量的时候  发现   第一个场馆D   S    都有19V      第二个=场馆D级   19v    S级   10V     G级2V         按理说应该满足导通条件的    怎么会只有10v呢

哈哈    肯定是场馆坏了     测量了一下  阻值好像不正常   拆下   果然坏了    在料板上找这种场馆   找了几分钟  不想找了   次奥   台式机摸样的三条腿场馆  还是p沟道的   找个几把  找       怎么找啊         算了  还是飞线吧    随便找了一个保护隔离场馆    飞线连接

心想  哇塞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    so  easy嘛      通电试机    有待极电流 了     哈哈   按下开机键   次奥  不触发

测量开关发现开关坏    哎呀   我去   简单啦    结果发现  短接也没用    次奥   白激动一场    再试了两次开关旁边的端节点  还是不行  3v 5v正常
图纸吧

  下了个图纸   找到ec引脚    试了一下  看和开关端节点还同步  是相同的    测量短接时有高低高跳变    说明确实是主板还有问题
查EC供电3.3  正常   晶振有压差    复位3.3     rsmrst   也3.3    正常 的但是按下开机键却没有发给南桥DNBSWON
心想难道是休眠信号LID   不正常么    准备找lid信号的时候 发现   次奥 次奥法克   网卡电路这边进了点水   有个别点发黑了   还有充电电路由几个地方发黑了  才发现自己马虎大意了  劝各位  一定要练习火眼金睛   啊      好吧继续接着来:D:D
:D
看了几个发黑的点不像是空点  但是有没有元器件      查图纸发现原本应该有的    却没有了电阻    粗布发现少了四个电阻    对这图纸  发现少了  100k电阻两个     10k一个    4.7k一个    二极管一个   算  ~~我找料版补上行吧    说找就找   卧槽   这破万用表不好用 两一个电阻 还要好多秒才能发硬过来    电阻档  就一个  自动识别的   麻烦  用不惯   算了  慢 找呗    找了好两分钟  找到了一个100k    之后  哈哈  人品刷刷的    一招一个准     人品爆发 哈哈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找电阻了的     找到  之后全部补上  发现有几个焊盘都没了  次奥   大绝招  飞线      全部补好   通电   哈哈按下开机键能触发了    电流蹦到1.1  开始跳来跳去了  哈哈   搞定       找热熔胶     没找到 问老板娘   老板娘说没有 法克鱿     给了我一卷 水电用的黑胶带  次奥    尼玛   将就这用    再用烙铁加焊一遍  用胶带占好      装机    试机一下午  没问题  ok    哈哈   新手发帖   第一次  不知道怎么恰到好处的上传图纸就不上传了    虽然步骤简单  但是楼主还是小激动呀   就是这么没出息     嘿嘿  就是这么任性

第一次发帖  希望大家顶顶       这样才能动力大大的   积极发帖的   嘿嘿       哪错了  也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A:
*脏话*   就传了一个图纸  结果还跑到最下面    真心不会放图纸

网友B:
其实我也不会传图纸    分析的  好像还可以

网友C:
支持一下   找电阻确实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尤其是精密电阻了

网友D:
不管什么板什么毛病我都是先目测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找电阻确实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尤其是精密电阻了

之前一直用那种  手动档位突然用  自动挡的不适应  感觉好麻烦    组织大的电阻在主板四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会传图纸    分析的  好像还可以

谢谢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板什么毛病我都是先目测全板的

是的   下次一定会细心地

网友E:
一口气看完后差点没气了,小学语文没学好吧,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还好意思我总算明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就传了一个图纸  结果还跑到最下面    真心不会放图纸

慢慢学慢慢试 当你发帖超过一定数目的时候就会传图片了

网友:
不知道 楼主说的哪四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F:
楼主那几个电阻做什么用的,如果说清楚,再分析下原因。就也算精华了

网友F:
啊,没看到图,我也给你加分了

网友G:
楼主,讲一下四个电阻的作用,再发贴,这样才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一下四个电阻的作用,再发贴,这样才有说服力

二极管的作用是19v通过二极管再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到达电池芯片EN脚位
一个100k电阻是上拉CELL_SLT脚位  是起场馆G级导通
另一个100k电阻也是上拉作用到场馆的D级   同时连接电池芯片的CS引脚    这边主要是管电池充放电的额

4.7K电阻的作用是3.3v连接网卡芯片的数据总线
10K电阻连接场馆的D级   g级为待机3.3    也就是已有待机就导通    s级为SMB_DATA_ME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没看到图,我也给你加分了

X谢谢啊   我还不会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几个电阻做什么用的,如果说清楚,再分析下原因。就也算精华了

二极管的作用是19v通过二极管再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到达电池芯片EN脚位
一个100k电阻是上拉CELL_SLT脚位  是起场馆G级导通
另一个100k电阻也是上拉作用到场馆的D级   同时连接电池芯片的CS引脚    这边主要是管电池充放电的额

4.7K电阻的作用是3.3v连接网卡芯片的数据总线
10K电阻连接场馆的D级   g级为待机3.3    也就是已有待机就导通    s级为SMB_DATA_ME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口气看完后差点没气了,小学语文没学好吧,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还好意思我总算明白 了!

喂喂    拜托   打标点符号  很麻烦的好不好   而且  我中间   都是有空格的    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