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按键维修方法

楼主(2014-12-21):
显示器按键坏了,很多人加以更换。如果没有现成的按键可换,怎么办?可以修。按键坏一般都是里面的金属弹片表面氧化不导电了。可以在导电面粘一层做BGA的铝箔纸,剪成弹片的圆形,放回原位。盖好盖子,用适当的胶粘好盖子。一个按键就修好了。

网友:
没分给了,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A:
经你这样处理能用多久呀?按两下子铝箔纸就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你这样处理能用多久呀?按两下子铝箔纸就碎了。

铝箔是金属,耐磨性很强。

网友:
按键那么小,不好修呀,

网友B:
.... 人工成本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人工成本很高的

人工成本高那你不要干了,回家休息去。

网友:
对楼主动态头像感兴趣!!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拆开按键,用东西刮下按键的弹片就行了。特别是哪种很蒲的贴片按键,很快的

网友D:
搞维修的这东西怎么可能没有呢?

网友:
这个拍不是很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的这东西怎么可能没有呢?

已经买了100个这种按键。我不清楚哪些按键是常用的,所以不好备货。难道这种四脚直插按键最常用吗?

网友:
能装得上去按得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工成本高那你不要干了,回家休息去。

闲着的时候可以这样弄 忙的时候调换按键就好用了 还不会返修 锡箔本来就易碎 吃不住 有那闲工夫去折腾按键

网友:
一直是小刀刮开按键挡板,然后用小刀刮铜片和接触点,然后用烙铁把挡板烫上,一分钟一个。

网友:
用·汽油清洗一下·

网友:
有用的多发点

网友:
要不要这么狠。LZ要是来个图文并茂的教程贴就更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才多少钱,时间成本高了

网友:
直接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吧,觉得用细砂纸磨两下也不错

网友:
打油也可以,主机按键坏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基本都有 ,哈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但是按键一个不过5分钱,没必要为此留隐患。

网友:
还是换个省事,这个不一定好用的

网友:
隐性成本太高

网友:
如果是黑色的那种呢,4个脚的那种

网友:
把上下两片用刀刮—下就好了

网友:
有些按键没有办法打开,只能更换

网友:
楼主说的是没有新按键可换的情况下才修的。

网友:
这东西从未缺。

网友:
怕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