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飞利浦222EL2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4-12-21):
求飞利浦222EL2显示器程序
显示器型号:飞利浦222EL2
芯片型号:TSUMU58NWHJ-LF-1
屏幕型号:M215H3-LA1 Rev.C1
搜索本论坛没看到有,哪位有备份的话能帮忙传一份吗

网友A:
你的型号不对吧,请把显示器后面的型号贴纸拍相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型号不对吧,请把显示器后面的型号贴纸拍相片上来。

这个显示器的前面左上角写的型号是:222el
后面贴纸上的型号是:222EL2

贴纸的照片:

网友A:
经查证手上没保存有些机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查证手上没保存有些机器BIOS。

多谢楼主百忙中还给提供帮助指导,再等等看还有没有人  能提供这个BIOS

网友:
不行就得看看淘宝了

网友B:
我想问下怎么确定是BOI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怎么确定是BOIS的问题

供电都正常了,驱动板不工作,指示灯不亮 开关无反应

网友:
三年保的机子,直接送保。

要程序,把机子后盖序列号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