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19故障现象:三无灯亮

楼主(2014-12-21):
通电检测待机电压 5V 正常,没有 24V,再测 P0WER_ON 为 1.5V,正常应为 3V 多, 强制开机有 24V 输出,怀疑主板上的待机 ICU002(WT6702F)有问题。检查其工作条件,先测 其 19 脚和 20 脚供电正常,测量复位脚 4 脚电压只有 0.4V,而正常时为 3.3V,说明复位有问 题,而 4 脚外围只有电阻 R052(10K)和电容 C032(1UF)组成,测量该脚对地正反向阻值都是 800 欧,先去掉电容 C032 测量已漏电,阻值 800 欧,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