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3主板集成声卡

楼主(2014-12-21):
今天一片捷波的主板是alc883的声卡8声道的,前左前右有183HZ的方波输出,表现为有杂音有点像电流声,刚好有一片捷波的板上有一个alc888看外围电路也是一样的,代换后开机找到新硬件,装好驱动没有声音输出,在论坛上看到有争论的ALC662可以代用,刚好这个也有,再换一个ALC662装好驱动后有声音输出,不过比原来的883少了两个声道。其他一切正常。接口位置也一样,就是少了的那个声道插孔没有反应。

网友:
有的芯片看似一样,其中是有点小差别的

网友:
代换最好找原来的型号比较好

网友:
找原型号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