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L46V7300A-3D

楼主(2014-12-21):
机型:L46V7300A-3D       机芯:MS801 故障现象:二次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根据该机器表现的问题,灯亮不开机,问题可能出在电源板上,测量电源各输 出电压都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出在数字板上,对数字板的电压逐一测量,12V 电路正常,测 量 3。3V  2。5V   1。51V 均没有。这几路电压都是 5V 提供的。测量 5V 也没有,说明问题 就出在 5V 电路上,仔细测量 5V 输出,发现在开机瞬间 5V 只有 2V 漫漫又回到了 0V ,可能 是过流保护了,RT8110B 的第 6 脚是保护检测脚,对此外围元件进行排查,发现 C039 电容 有些变色,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问题看似复杂实际很简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看似复杂实际很简单 呵呵

问题修好,看到容易,其中过程,几人能知

网友:
5V没电压造成的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