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 12V短短路

楼主(2014-12-21):
技嘉GA-H55M-S2 12V短路,cpu供电部分的MOS管有三个损坏,已更换,但还是一样,故障现象是接12V在通电瞬间闪一下就不动,不能再次触发,放电才行。不接12V,触发后反复掉电重启。BIOS我已刷过,CPU供电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还会是那里的问题?有那位修好这种故障的?

网友:
12V短路还没有修好,这个板很容易修的

网友:
修板要有耐心

网友:
搜图纸,查时序

网友A:
12V用烧鸡大法。

网友:
供电的MOS管损坏了    后面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测试一下好坏呢

网友:
这种问题有很多
1.ME BIOS问题
2.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068-1-1.html
3.CPU坏

网友:
cpu有没有坏,在测下mos管的g级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用烧鸡大法。

烧机大法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你得测下管子的G极对地值是否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