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必看:究竟是什么让煮熟的鸭子差点飞了?关于我的戴尔5535修好后突然5A大短真相

楼主(2014-12-22):
就在今天下午靓伟修好的戴尔5535都已经进入WIN8系统了可是过了没多会儿可调电源突然显示5A大短,机器直接黑屏,拆机后发现一发不可收拾,很大的糊味,经测量南桥挂了,3V上下管也挂了,被逼无奈只好换板,可以参照我之前发表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232-1-2.html
许多网友猜测可能是可调电源问题和上管换的与下管不匹配造成的,可是我当时只是发现5VALWP的上管坏掉只是换的5V上管怎么会碍得到3.3V呢? 况且我的可调电源接任何机器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新买的不到半年呢!既然煮熟的鸭子差点飞了那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去揭开谜底。

可疑点之一:当时换的5V上管为何却烧的3V上下管?(特别提醒该机是二修的进水机)

如图,当时维修时只检测到5V对地为80,3V也被拉低至0.78V,但是检测到PQ203也正是5V的上管损坏换掉后5V及3V即恢复正常电压,触发上电即可亮机,但是为何都已经进入了系统之后3V又出了这么个乱子呢?仔细思考貌似在维修时忽略了这是二修进水机,当时刚接手时主板已经被上家用洗板水洗过了,外表看着并无特别之处。烧掉之后我注意到,3V的上管是烧的最严重的了,一个角几乎就要烧成灰,而这种管子是最新的管子,非常小,DFN贴片封装,仔细一看,3V上管正是进水受到腐蚀的部位!

也就是说之所以它烧的最严重是因为他进过水我们却看不到!因为它是DFN贴片封装的,并且被上家用洗板水洗过了,我将其拆下之后才恍然大悟,它的DS两端之间只有0.5mm左右的距离是绝缘的,一般我们常见的管子是这样的

但是他的这种管子是这样的,没错,DFN33

附一份他的参数

可疑点之二:5A大短后5VALWP电感对地阻值却安然无恙?
因为5V之前已经修好了,并且上管更换的稳定可靠,所以5V安然无恙
可疑点之三:为何5A大短后会烧毁南桥?
因为当上管击穿时的电流比较大,而且是进水导致上管不良而击穿的,击穿后3VALWP电压瞬间升高,虽然可调电源已保护,但是仍然无济于事以至于大电压烧毁南桥。
可疑点之四:为何当时没有注意这个进水的3V上管?
因为该晶体管是最新的DFN封装,从外表上是看不出其有问题的,当时也有测量过3V电感对地是正常的,只是换的5V上管之后3V5V电压都正常了也没管那么多,再者说该机器已经被上家维修过洗过板了。虽然外表正常但是其是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因为这个晶体管的”肚子”上已经腐蚀并且结了氧化层我们看不到而已,这才造成了安全隐患导致了这个悲剧。

靓伟至广大维修员的一封信:遇到进水机器而且其晶体管被液体泡过而且是此类封装形式晶体管的千万要注意了,最好是拆下他用洗板水刷下焊盘和管子“肚子”再焊回去,腐蚀严重区域和关键供电位置也可以换一个,不要盲目的相信万用表的数值,这样可以降低很多安全隐患,同时也避免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张靓伟(靓维电子)2014.12.21日凌晨发布,迅维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以后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进水机器只要进水地方的 都可以加焊

网友:
还有这种的事情也

网友:
这么奇怪啊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在修之前应该要烤板吧,这样才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在修之前应该要烤板吧,这样才保险些。

实际上水已经干了,但是这个管子下面有氧化物质

网友B:
为什么上家这么个小问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上家这么个小问题没修好

据我所知上家报价300元,用户觉得贵故来我这里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