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电视自动跑台

楼主(2014-12-22):
有一台AOC的L19BN83液晶电视自动跳台,自动开关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按键漏电了

网友:
液晶电视没修过,不知有类似BIOS的程序不?

网友:
可能按键坏了,,,,,,,,,,,,,

网友:
说的对 很可能是

网友:
先重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可能数据乱了,重写数据。

网友:
按键很有可能

网友:
100%按键漏电。先换按键。送钱的活啊~

网友:
先按键,再程序

网友:
换个按键板试试吧;或是检测一下开关机的按键,应该是这个按键坏了

网友:
先开机 再把按键拔下来   不在出现问题 那就是按键了 如还出现那就考虑板子了

网友:
现在在学习修电视机中我先看看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过,电容,驱动,按键

网友:
按键漏电了,全换了吧

网友:
拔掉插座背光和结账。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弄  把按键都换了  在刷程序

网友:
换按键就好了,我修过,

网友:
拆开用洗板水洗洗按键

网友:
我也怀疑是按键问题

网友:
早已修复,是按键问题,忘回贴了

网友:
控制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