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二修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4-12-22):
Y470是一个同行送过来的, 说不加电, 没修过。 拆开后EC BIOS明显有人焊过, 接电流表电流0.25, 明显有短路。  手大概摸一遍, EC BIOS芯片烫手。 仔细一看, EC BIOS装反了。   这还没修过?    把EC BIOS装好, 电流跳变一次到0.70, 还是不开机。 打了一下EC BIOS 和主BIOS的波形, 发现EC BIOS工作了, 有波形,  主BIOS 1脚CS持续高电平, 主BIOS没工作。   开始刷BIOS, EC BIOS和主BIOS都刷过了, ECBIOS芯片也换了一次,情况依旧。    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下一步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那是 不跑码的 故障了 按不跑码修吧

网友:
用诊断卡 看看卡到哪了

网友:
都不跑码了, 怎么用诊断卡?

网友: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可抓它她波!!!

网友:
EC ROM都被别人动过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主板 CPU 内存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动过呢....

网友:
不容易修了 这个情况  多半被人为弄了故障

网友:
动了手脚了  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这个BIOS是怎么装反的呢,

网友:
一般修不出来了

网友:
仔细再看看主板上面看还有没有被动过的地方,二修不好搞

网友:
安时序一步步查吧,应该没有捷径

网友:
前辈们多发表点意见,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那个BIOS应该就是上家修不了啦,故意装反的吧,

网友:
很有可能上家故意把EC BIOS装反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为故障。

网友:
hehe.................di ji de

网友:
二修机确实不好修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是一个小小白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主BIOS一脚没波形,片选信号没来,看看供电全不,供电都有看信号吧。

网友:
经目测鉴定,此机换板成功率更高,如果上家是无意装反了BIOS还有得修,如果真是有意的话,那么楼主就少花点心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