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73亮机风扇逛转一分左右掉电

楼主(2014-12-22):
昨天接到机子心想可能和华硕机子一样,BIOS有问题,论坛看了几个刷BIOS都没解决,整准备下BIOS刷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板子显卡后面的有课5个脚芯片腐蚀了,位号是U30。没图纸不知道是撒东东。不管了,先打打每个脚的阻止,3脚接地,应该是个与门,在其它坏板上找了课上去。机子OK了,风扇也不狂转。以后大家遇到起勒机子风扇狂转的可以查下这地方。忘记把BIOS备份下来了

网友A:
楼主的贴子可以作为参考维修  遗憾的是,没将故障位置拍个图发上来

网友:
说不定这个就是温控芯片呢。

网友:
那个因该是温控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参考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MBX-259也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去看看去

网友C:
楼主挺细心的  后来看到有腐蚀的了

网友D:
应该是  给风扇供电的芯片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贴子可以作为参考维修  遗憾的是,没将故障位置拍个图发上来

位置在显卡后面,芯片位号是U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给风扇供电的芯片 吧

不知道呢?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细心的  后来看到有腐蚀的了

无意见看见了,都准备刷BIOS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BX-259也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去看看去

应该是与门,2输入一输出,4脚要输出3。3V

网友:
以前遇见过 BIOS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与门,2输入一输出,4脚要输出3。3V

恩,不过我的和你的不一样,还是没找到问题呢

网友:
看来还得望,闻,问,切。啊

网友:
不好说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