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55DR的问题 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4-12-22):
收到客户一台华硕K55DR机器 装系统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现在我试了很多方式 各种系统都试过了 下载官网的芯片组驱动安装也是一样 GHO版 纯净版都安装试了 内存换过 CPU换过 硬盘换过 主板也换了 安装还是蓝屏 基本上换了一台机器还是蓝屏 装的系统是win764位 win864位 真真的是卡主了 请各位遇到过的 给个建议 还有什么是没想到的吗 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
眼看着就沉了 别啊 请帮帮我

网友:
估计显卡虚焊了把

网友:
把南桥加热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很好  。空间看见了看见了

网友:
做显卡吧,不要犹豫了

网友:
最好能搞个原版系统试一试

网友:
让客户换机一劳永逸,不换机就换人.

网友A:
啥都换了还不行   硬盘的工作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z这个故障我碰到过,怎么装都不行,我装了整整3天的系统,
给楼主几个建议:
1:安装原版操作系统,装完后,先装NET4.5 然后直接打芯片组驱动,如果显卡起来就好了,没起来的话,在装官网的显卡驱动。
2:刷官网最新的bios,我碰到这个机器已经不下十几台了,有几个是刷bios好的,
3:这个机器打集显正常,独显一打必蓝屏116,所以装AMD驱动时候选择自定义,除过驱动程序,其他全部去掉,装完后,重启再装CCC管理器,。
4:如果这些都不行,不要搞了换显卡吧,显卡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换了还不行   硬盘的工作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硬盘模式更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这个故障我碰到过,怎么装都不行,我装了整整3天的系统,
给楼主几个建议:
1:安装原版操作系统,装完 ...

安装的原版系统 别的没装 直接装AMD官网的驱动 官网驱动是没有显卡的 只有芯片组 这个是APU 芯片组驱动是都包括的 独显集显的驱动是一个 不能分开安装 更换了两块主板了 还有必要更换显卡吗?

网友:
安装的原版系统 别的没装 直接装AMD官网的驱动 官网驱动是没有显卡的 只有芯片组 这个是APU 芯片组驱动是都包括的 独显集显的驱动是一个 不能分开安装 更换了两块主板了 还有必要更换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