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5

楼主(2014-12-22):
HP CQ325 不触发维修 待机0.02触发后0.04后 貌似北桥的1.15V电压出来了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缺电压 3V5V正常吗

网友:
查下各大供电吧 看哪个没出来 就修哪个 估计也没出来几个

网友:
这个板要把开机板装上去才可以触发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