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LED屏逻辑板暗屏之飞线维修(续集二)

楼主(2014-12-22):
今早一大早收到一天笔记本联想B460说是故障暗屏问题,这种故障只有三个地方会引起这个问题:1、主板没供电送到逻辑板上,2LED升压板坏,3LED灯条坏。
劈里啪啦……..几个螺丝一扭几个螺丝2分钟不到屏拆下来了,一看升压板是被改过的,看下图。
接下来用点屏器进行测试(本人一般修屏或者逻辑板都是用这个设备的),连接好点屏器上电:第一步首先测量供电。
供电有12v正常, 接着测量升压板输出V-OUT65v以上直流电输出,说明升压板工作正常,已经有输出了LED灯管条没有亮,难道是LED灯条坏了。
下面接着检测LED灯条是否坏了,测量灯管的6组反馈到芯片的测量点上发现了问题,
当时心想,灯条坏了,哎……只能是换灯条了,当拔下LED灯条接口是发现了一个问题,软排线断了。无语了……………看图。
站在维修人的角度来说:尽量降低成本,利润收入高!那没有办法了,只能是飞线了,买条灯管加运费得花三十几块,时间又要等。花了几分钟终于给细线上锡了。
接下来用细线准备飞线
最后上电测试:点亮

网友A:
觉得很辛苦  可以直接换屏 140的屏不是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很辛苦  可以直接换屏 140的屏不是很贵

虽然说不贵,如果客户急的话,换不实在。

网友C:
这种真还没改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不贵,如果客户急的话,换不实在。

受你启发  我也得把我的一块屏整整

网友D:
仔细,不然差点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真还没改过学习了

遇到没有合适的芯片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不然差点损失

维修就要做到胆大心细。

网友E:
只要4个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发焊工呀,这么细软的线都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焊工呀,这么细软的线都能焊接。

焊接在维修中相当重要啊。

网友G:
楼主能讲解一下改板上的四根红线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这个排线不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讲解一下改板上的四根红线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这个不是我改板的,我收到机器的时候已经有的了,那四根线1 VCC  2GND  3 pwm   4EN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4个电压就可以了。。。

升压板工作4个条件:1 VCC  2GND  3 pwm   4ENA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 赞一个

网友H:
请大师发一下LCD、LED互相改屏的文章!!

网友:
这都能焊,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大师发一下LCD、LED互相改屏的文章!!

改天抽空发发,这些文章。

网友:
灯条就两个 为啥那么多线啊 led那些线是什么线啊

网友:
老师真厉害啊,软排线也能焊线上去

网友I:
楼主好耐心  不过您说的灯管是什么意思   LED的没有灯管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耐心  不过您说的灯管是什么意思   LED的没有灯管尼

可能是打错字的吧,LED灯条才理解是吧。

网友:
恩恩 明白了

网友:
看到这种改装的就头疼 胶布到处都是 。

网友:
修得不错 屏的电路板的电路图你也有 好厉害 我咋没搜到呢 是买点屏器送的

网友J:
焊接水平够牛的,要是我直接从引脚处开始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焊接水平够牛的,要是我直接从引脚处开始焊!

从引脚焊的话你要考虑到,到时候接口会不会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K:
长见识了,这种软排线也能飞线啊。
上次弄针式打印机,缺纸感应器的排线就有一条断了,我当时也想过飞线,但我怕烙铁温度太高会熔坏线。
版主,你焊接的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长见识了,这种软排线也能飞线啊。
上次弄针式打印机,缺纸感应器的排线就有一条断了,我当时也想过飞线, ...

我用的温度大概在340度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温度大概在340度左右。

版主的回复速度真给力!
下次找条废排线多练习一下,这种细功夫一定要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的回复速度真给力!
下次找条废排线多练习一下,这种细功夫一定要多练。

焊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的,要多练。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机会向你学习下、

网友:
我只能说,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软排线断了的话还是建议导下背光。更安全

网友:
犀利学到了

网友:
升压板工作4个条件:1 VCC  2GND  3 pwm   4ENA
想知道PWM大概多少伏是正常的?EN是不是3到5伏都是正常的呢?

还想看看你的点屏器,拍个照呗。

网友:
这个不错,还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L:
那种软排线焊接  温度调多少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也改了好几个屏了,LED的驱动电压负板可以接在一起也没事,亲身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种软排线焊接  温度调多少

这个问题在32楼有回复,你去看看。

网友:
我们都是换屏的····

网友:
是呀   降低成本

网友:
笔记本我也是近期在修 没有遇到屏问题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焊的话你要考虑到,到时候接口会不会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

这是我直接在软排线接口处改的电路焊接,屏内的高压板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直接在软排线接口处改的电路焊接,屏内的高压板电路板

软排线的短的地方你要不接线??

网友:
是我直接换灯管了 灯管排线一起的  直接坏屏里拆一个就好了吧 LZ还要买?

网友:
牛逼阿兄弟

网友:
牛人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有几款本的屏幕是有这样的问题,修过几个了,飞线6根, 我都是剪断的。

网友:
给力,这么有功夫

网友:
改的怪牛B,就怕用不久

网友:
我特别想知道他那个升压板是怎么改的。

网友:
就这样,小意思,很好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排线的短的地方你要不接线??

真没有接过软排线,晚上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焊工很厉害

网友:
楼主好幸运哦,我遇到的那个屏断线是断在了LED灯条接口的拐弯处,费了很大功夫把屏拆了才接的线

网友:
软排线断处都是受力大的地方,加焊后不能自然弯曲,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很快还会断。

网友:
焊软排线真是个功夫活儿啊,我干过几次都没如愿!

网友:
别的不说,就楼主这焊功也太牛了吧

网友:
小赚一笔,技术好

网友:
高手啊,真是厉害,我的话直接就换屏的了

网友:
楼主的水平高。有没有改的视频让小弟看看。。也有几个屏是暗屏的

网友:
期待下集,这线飞的好

网友:
这个软排线应该不好焊吧,我焊工很差的,得加把劲练了,不然以后知道问题问题在这里,但是焊不好就笑了

网友:
焊软排线,温度打的因该很低,学习了,我还以为要接两端呢

网友:
师傅很厉害,值得参考。

网友:
感谢LZ 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真正的高手!小弟只会换,这么细致的飞线功夫做不了~~~

网友:
不知道客户看到他的屏会不会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焊工呀,这么细软的线都能焊接。

这个排线确实可以焊接的

网友:
挺厉害的呀.不错.原来屏的好坏是这样测出来的 上一个改过的也是个高人 我不会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样焊接耐用不?

网友:
精细活啊!

网友:
看完楼主焊工只想说一句,这XX也可以呀

网友:
直接套个背光 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屏很厉害,以前LED的屏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可以去找个一样的屏换个背光就可以了。不过维修好了还是不错

网友M:
谢谢。学习了。我有台联想笔记本G450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暗屏。不过前几天还是时亮时暗的,但是现在基本一直暗屏了。不是专业修理人士,没有工具。昨天去维修站修理,那个人说要换屏450没修。准备明天拿去市里看看。如果不换屏修理的话,高压板能修嘛,一般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学习了。我有台联想笔记本G450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暗屏。不过前几天还是时亮时暗的,但是现在基本一直 ...

修的话是根据每个地方来定的。

网友:
牛人做  牛事情啊!学习了楼主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技术牛啊,赚钱方法很多,只要钱到位,换新的,维修都一样

网友:
看到那个线    不得不佩服楼主焊功深厚!!

网友:
好厉害的焊接技术,如果换成是我,很怕线被焊坏(技术不行,HOHO)

网友:
赞一个,一般都是直接换了,焊工不错。

网友:
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就是楼主的维修思路,从反馈电压来判断灯条的好坏确实是一条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屏的升压板怎么样改啊 ?能说一下吗   还没有看见过  今天第一次看见有人改笔记本屏的升压板

网友:
这个屏悲催啊,被干两回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又学了一招,那就是断了的细排线如何飞线,看了楼主上的图,恍然大悟

网友:
有一牛人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这么细的不容易焊接吧!

网友:
改过升压板后,LED灯线肯定不能走原先的线路,必定会有些折叠,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短线

网友:
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好牛啊,能教教我吗

网友:
这种线也能飞啊!!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老大, 这种焊法是不是不牢固,在上面不知耐久怎么样,很新颖。对于新手好像很难

网友:
很给力,我也想学液晶,

网友:
这些线 好像都是地线 能和在一起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了也这样改谢了

网友:
胆大心细 功夫深!

网友:
这个可以记着 下次没准能用上

网友:
软排线焊接,不很好搞样

网友:
楼主,你以前换过LED的屏都可以留着,我都留了好多,有相同的屏就只要把屏对换就OK了

网友:
没换过这样的。屏升压板怎么用的

网友:
是一粒不很不错是维修经验

网友:
精华贴,先收藏,以后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
和改高压条原理一样···

网友:
led的 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2015-01-24):
软排线也能飞线 真么厉害

网友:
碉堡了,我也经常这样,节省成本。。

网友:
led屏还是没有修过一般直接换屏,

网友:
感谢楼主很好的经验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我也接过这种情况的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真还没改过学习了
呵呵 屏原来也不像自己想的那么难呀

网友:
关键是焊好了这些以后,要想办法固定好,包扎好,这几根线电压都蛮高吧!

网友:
服了 真心佩服

网友(2015-12-26):
这种情况直接换屏

网友:
废屏刚好有 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 那么细你也能焊接 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