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电脑、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12-22):
惠普G4笔记本电脑、进系统黑屏!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电脑进系统黑屏、用PE进系统就OK、不黑屏、百分之百判定是系统问题、直接装系统就OK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没两天客户果断来找你

网友:
这机器温度高,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恭喜LZ啊,这故障太简单了,幸福来的这么突然,钱来的这么容易

网友:
太小儿科了吧

网友(2019-09-16):
之前碰到过华硕的机器进系统死机的。研究了半天发现是显卡驱动和BIOS的兼容性问题(当时用的就纯净版的WIN7和华硕官网的显卡驱动),安装系统也正常的。后来升级了BIOS,故障就解决了。你这个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