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开机进入安全模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2):
,三星手机进入安全模式怎么办?手机上的软件也点不开,重启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均无法退出安全模式,经常使用windows电脑,一定对安全模式不会陌生,电脑上进入安全模式是不加载驱动和应用程序,只加载系统使用最低要求的必要程序,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处理系统内的病毒或者文件类的错误。三星手机进入安全模式也不例外,说明手机遇到问题了。

三星手机进入安全模式原因
1、系统兼容性问题
大家都知道,安卓系统是开放式系统,APP软件可以随便装,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机构的审核和认证。三星手机在安装APP软件的时候,尤其是手机root后,某些APP软件可以修改系统文件,可能出现APP软件与rom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导致系统稳定性下降,而导致进入安全模式。
2、主板硬件
电脑有硬盘,而手机上也是有类似的存储装置来保存操作系统的,这类存储装置并不独立存在,大都和主板整合在一起,因此主板上存储相关电路出现问题,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而进入安全模式。
三星手机进入安全模式解决办法
1、卸载问题APP软件
由于是哪个APP软件导致的问题并不好找,可以按照最近安装时间原则进行卸载。
2、重新刷rom
换一个完完全全干净的全新rom系统,APP软件也是重新安装。
3、硬件维修
如果卸载软件和刷ROM仍然无法解决三星手机进入安全模式问题,则可以确定是硬件存在问题了
取消退出安全模式办法
正常情况下只需要重新启动手机就可以取消退出三星手机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