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具体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4-12-22):
烧机大法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只听说 不知道怎么弄  高手烦请讲解下

网友A:
电压电流要小 看那个元器件温度高 拆了看还短不短

网友:
说的是具体操作,,不是原理!!原理都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等迅维的师兄告诉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要小 看那个元器件温度高 拆了看还短不短

就是电压电流 加在哪里啊   测哪里加哪里还是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压电流 加在哪里啊   测哪里加哪里还是怎么搞?

电压调1V 500MA接在有问题的供电上

网友:
知道哪里供电又问题就直接修那里了,,还烧什么机啊!!烧鸡就是为了烧那种不好找,,不容易察觉的电路!!

网友:
烧机是小火慢烤,小心会糊的

网友:
求指导烧法

网友:
就是强制供电

网友:
通电,然后用手摸哪个元件发热。

网友:
让讯维的月饼给你讲解一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调1V 500MA接在有问题的供电上

不是   NO,如果A为B供电,是一根黑线一根红线接在横流表上,再把怀疑有问题的A处供电断了,吧黑线接在地端,红线接在B的供电端,如果那需要的电压是3.3V,横流表就调到3.3V,如果需要1.5V就调到1.5V,如果发现此时横流表的电流很大,就说明B处短路了,烧鸡大法一般用来测南北桥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你就问问饼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