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黑屏直亮红灯

楼主(2014-12-22):
一个戴尔老显示器 外带电源的那种 现在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灯 高压板电压都正常 12V都有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坏了。

网友:
没有LOGO显示吗

网友:
有高压输出吗

网友:
看看电路部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说的不清楚  你在描述一下

网友:
程序的可能排除了么

网友:
查下会不会高压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