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2-22):
HP515 开机不显示,键盘指示灯连续闪5下,,加焊显卡成功亮机
显卡

网友:
喇叭没有报警吗?

网友:
显卡问题的嘛!!楼主怎么分析故障的?

网友:
总得有个电流什么的可以猜测一下吧

网友:
闪灯5下是显卡?

网友:
LZ说的好简洁啊,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板号多少啊/?
515都是一些假型号

网友:
大写字母灯闪5下?

网友:
搞不清楚什么情况,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