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电池正常开机使用,电源大电流

楼主(2014-12-22):
一台联想U410本来故障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拆机后,发现保险烧了,换后大电流,公共点组织正常,哪位修道这样的状况提点下

网友:
有个三极管的,你看那里有没有问题

句容诚信电脑 -2 请勿刷楼回贴

网友:
这机器不难修,就怕没配件换,修好有几台了,上台三修,进水机。有图纸

网友A:
估计电池放电管击穿了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看看。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可以直接秒杀了啊,一般是隔离管,或者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放电管击穿了

放电管已经测过OK的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D:
保隔肯定短,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隔肯定短,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烧

已经测过组织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可以直接秒杀了啊,一般是隔离管,或者主供电

主供电应该没问题啊,用电池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可以直接秒杀了啊,一般是隔离管,或者主供电

还有隔离管也全部测过OK,也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有问题啊

可奇怪的就是组织都正常,就是大电流,保隔管也正常,放电管也正常,公共端也正常,应为用电池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隔肯定短,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烧

问题就是测过保隔没有短路,也无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题就是测过保隔没有短路,也无击穿

那就看信号了,估计EC未能适配器检测信号,一直处于电池信号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信号了,估计EC未能适配器检测信号,一直处于电池信号也有可能

都还没到EC检测适配器这一步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保护隔离问题,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F:
用电烧啊 烧到哪发烫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电烧啊 烧到哪发烫就是哪的问题

大哥,都没短路,烧什么东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供电应该没问题啊,用电池都是正常的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Z470用单用电源是正常的,插电池大短路,跟你这个刚好相反的,当时是一个3脚的MOS坏。

网友:
不短路又怎么可能会大电流呢,大电流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对地短,要么不同的两组电压碰到一起,总的来说感觉还是保隔这块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烧保险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针对这种问题还要问的请到讯维报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Z470用单用电源是正常的,插电池大短路,跟你这个刚好相反的,当时是一个3脚的MOS坏。

能说说这个3脚MOS具体在哪个电路上吗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插电源在电池口有没有19V电压

网友:
保隔肯定短,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故障已解决,换了BQ25A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可能是放电管没有完全击穿  这样你肯定测不到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头出来的那个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2015-10-13):
看电池到vin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