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思路(新手专用)

楼主(2014-12-22):
1:先目测,看板子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包括烧黑,掉件,元件鼓包。跳线帽是否跳错,跳线帽是否丢失).
2:  如果板子太脏,清洗主板,不要用水,要用酒精或者洗板水。
3:将主板上所有的供电端对地打数值,(包括,5V.5VSB.3.3V .3.3VSB   12V   2.5V   1.8V  1.8VSB    1.5V   1.5VSB   1.2V    CPU  VCORE)
如果数据过小或直接短路的,则可判断此供电有短路。
4:给主板上加上ATX电源,测量 5VSB   3.3SB    1.8VSB    1.5VSB   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偏低或者稳压器发烫,多数为南桥损坏(南桥会发烫)注意(南桥如果缺少一组待机供电也会造成发烫)
5:测量电池电压,如果低于2.6伏,换电池或者将没电的电池拆掉) 顺便给COMS放一下电)
6:测量南桥32.768K 晶振是否起振。
   一:晶振损坏
   二:谐振电容坏(两个电容同时更换)
   三: 南桥坏。
7:看一下主板是属于那种开机方式的,是南桥加I/O还是南桥独立开机的。W83697和8705。不带开机电路功能,用此I/O的板子由南桥开机。
8:如果是南桥开机。找到开机的两个针,在待机时一端必须要等测到3.3V或者5V的高电平,如果没有,测检查相应的上拉电阻,如果电阻正常,则为南桥内部损坏,需要更换南桥。
九:如果开关跳线针上可以测到高电平,短接开关针也可以拉低,但绿5V就是没有被拉低,用手压南桥如果0K,南桥虚汗,如果不行,则南桥坏。
十:南桥加I/O开机方式,不开机,找到开关按键,测量电压有一端必须为高电平,如果两端都为低电平,则损坏的元件有:1,上拉电阻。2 ,I/O 坏   3,对地电容漏电。
十一:如果以个上有高电平,短接后可以拉低,则说明I/O前面的元件是OK的,重点检查I/O和南桥之间的电路。
1:测I/O到南桥的RSTRSM#信号,正常高电平3.3V,如果为低电平,则不开机。
2:I/O坏       南桥坏
十二: 当短接开关按键时,开关针会给I/O芯片送去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触发信号,此信号叫PWBTN#.
十三: 当PWBTN#正常后,I/O会给南桥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触发信号,此信号PWBTIN#,如果此信号没有出现,则原因有:
1: I/O芯片坏
2: 南桥坏
3: 相关电路元件。
十四: 当PWBTIN#信号给南桥后,南桥会给I/O送回一个持续高电平,SLP_3#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原因有:
  1: 南桥坏
  2:  I/O坏
十五: 当I/O收到SLP_3#信号后,会输出信号拉低PS_ON。如果没有拉低,I/O坏。
十六:刷BiOS.

台式主板不触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027-1.html

网友:
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好资料,对小白们帮助很大。

网友:
说的很好,是原创?

网友:
联想的主板有的一清就触发

网友:
很好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简单明了,容易看懂,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网友:
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新手很需要,讲解清晰

网友(2015-05-27):
说得非常好,是新手必学的,教徒弟直接叫他把这个背熟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错哈!我一直想抽空去总结下这个理论,都没时间,哈哈!这个要赞下

网友:
哎!看到好东西,要评分,都过评分时间了,兄弟,那就下次吧!多发点好东西,我看到都会评分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简单明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总结,思路清晰

网友:
   BIOS不插  也可以 开机的  BIOS 是不参与 触发的

网友:
确实不错,用得上, 下周就要实战了  有点迷茫

网友:
不错的资料,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多多发这样的资料哦

网友:
基础知识一定要记劳.

网友(2015-06-29):
不错不错,说的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总结,新手的良师。

网友:
BIOS不插 也可以 开机的 BIOS 是不参与 触发的 不是吧 应该是bios不插也可以出发 但不能开机 对吧

网友:
该思路是否通用所有主板 我是小白~!

网友:
这是维修的流程

网友:
嗯,分析得很好,不过能辩别是南桥开机还是IO加南桥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