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驰为V8S主板上这两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4-12-22):
谁知道驰为V8S主板上这两个元器件是什么,烧糊了被我拆掉了!

网友:
已解决,如图

网友A:
LZ是对比过后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对比过后才知道的?

我是跟笔记本的主板一样的元器件对比的,三个角那头中间那个脚是地,笔记本上这个元器件就是稳压管,原来修过一款三星笔记本进水的,屏线附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管子挂了,我飞了一根线过去就好了,我觉得他应该跟笔记本一样的原理我就飞了根线

网友:
续流二极管和MOS管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5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