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象是通病

楼主(2014-12-22):
联想B465C的主板,板号:BM5016,上周连续来三块这样的板,都是这些地方脱焊,导至显卡虚焊的。不知各位遇到的多不多。

网友:
也遇到过,还有在Y450的机器上也遇到过两次相同情况

网友:
碰到过华硕有一款本是这样的,这款没碰到过。

网友:
好像用烙铁加锡还会掉下来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图中画的上螺丝柱虚焊引起散热不良  而导致显卡虚焊 以后遇到要留意了

网友:
这算是代工厂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