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ntel 平台 有待机 待机0.02 不触发

楼主(2014-12-22):
看到有待机 不触发 上论坛一搜  很多都说EC的BIOS  坏的比较多  这是通病 开心了一下  结果一刷  还是一个鸟样  还是乖乖的查电路吧。。
插上电源适配器后未触发时,在广达大部分代工板里已经由PWM 芯片产生
了3V_PCU 和5V_PCU 这两个待机电压。按下开关键,NBSWON#开机出
发信号被拉至地,形成高低高的有效跳变,NBSWON#信号发送至EC
当EC 接收到NBSWON#有效触发信号后,发出S5_ON 信号。
把3V_PCU电压转换成3V、5V 电压供至南桥VCC_SUS3.3(3.3V 待机)。还将
5V_PCU 电压转换成5V_S5,供至南桥的V5REFSUS(5V 待机),此时南
桥的工作电压产生。

A: EC 发出RSMRST#信号至南桥的RSMRST#脚位,复位南桥内部ACPI
控制器。
B. 当EC 收到NBSWON#有效触发信号后,延时发出DNBSWON#信号至
南桥的PWRBAT#脚位,通知南桥有效触发已形成。
其中南桥收到PWRBAT#有效触发后,依次发出高电平的SLP_S4 和
SLP_S3 信号。SLP_S4 信号发出后更名为SUSC#信号。SLP_S3 信号发
出后更名为SUSB#信号。SUSC#和SUSB#都发往EC。
经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 都已经满足 却没发出S3 和 S4信号
说明问题出在南桥这边       上BGA  把南桥拆了换上新的 通电一测试  LOGO出来了。

小弟写的不好  求师傅们多多指点。

网友A:
理论知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知识不错。。

我也就懂点皮毛而已!

网友:
待机芯片是什么

网友:
理论很扎实

网友:
待机芯片是 ISL 6237

网友:
瞎忽悠得  嘿嘿

网友B:
可能是南桥虚焊呢,怎么不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南桥虚焊呢,怎么不加焊试试

打黑胶的  搞不好会 爆锡  先用风枪吹过 没用  。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好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每天都在学习,你们都是维修路上的老师

网友E:
楼主理论知识非常到位,向楼主学习,我的理论知识就很不扎实,弱弱地问楼主:南桥的工作条件怎么测呢?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应该延时发出DNBSWON#信号至
南桥的PWRBTN#脚位,而不是PWRB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理论知识非常到位,向楼主学习,我的理论知识就很不扎实,弱弱地问楼主:南桥的工作条件怎么测呢?在没 ...

广达的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测有没有发出slp_s3#信号,sb待机时不好测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嘿嘿 我也就瞎猫碰上死耗子 被我给蒙对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别这么说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每天都在学习,你们都是维修路上的老师

嘿嘿 我也就瞎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