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加电无显 电流上去最后掉到0.86左右

楼主(2014-12-22):
客户拿来的机子, 说是用的用的就黑屏了,接上可调电源加电,看着电流有三次跳变,感觉应该亮机了,但是电流最后掉到0.86左右,像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换了一个试试,还是不行。先从简单的入手,刷个BIOS。。。依然不行。风枪热一下北桥。。。不行。热一下显卡。。。不行。。换CPU试试,不行。。。。无语了。因为拆机的时候发现散热上面有很多灰尘,而且显卡是AMD的,还是做显卡把。。(本人比较懒,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动主芯片的)把新显卡换上,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小小的维修经验,这款机子这个毛病貌似很多人遇到,显卡必须换,加焊和重植没有用的,写的不好勿喷。

网友A:
不外接来看看么?大写键灯可以控制么?用电筒照过屏看的到画面么?

网友:
大写键灯可以控制么?

网友B:
遇到过  216-0772000这个芯片吧

网友C:
这机器CMOS电池电量低不显示遇到的多  显卡比较少见

网友:
最近修这机器比较多。

网友:
同样的机器正在修

网友D:
又一个换显卡才可以的,我们也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换的,节约成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外接来看看么?大写键灯可以控制么?用电筒照过屏看的到画面么?

外接不显,大小写可控,没拿电筒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换显卡才可以的,我们也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换的,节约成本嘛!

其实我拿风枪加热了,一般如果是虚焊的,风枪热一下会有反应的,但这个没反应。我要直接换,老板不舍得,让学徒重植了也不行,最后是我换的芯片解决了

网友:
我师父才厉害,我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CMOS电池电量低不显示遇到的多  显卡比较少见

恩,这个机子好像CMOS电池不够电造成加电不显。。遇到蛮多的,这个机子我也是第一次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216-0772000这个芯片吧

这个机子显卡是AMD  216 0809000

网友:
不喜欢AMD显卡的机

网友:
楼主高手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机  故障差不多  但是重做显卡了  还是不行  打算买一个新的回来试试

网友:
经验活儿!这显卡重植都不行!

网友(2017-06-18):
这机器修的多显卡216-0809000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