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座子里面的电容怎么取啊!在线等!!

楼主(2014-12-22):
这个775CPU座子里面的电容怎么取啊?电烙铁?风枪?感觉风枪肯定不行,会吹坏外面的塑料座子!
求助求助!!

网友:
用烙铁两边加焊法取出

网友:
两把尖头的烙铁,同时焊电容的两端。

网友:
没事那,直接吹,那都是防高温的

网友:
你没换过这坐子吗,就是上BAG换坐子都不会坏,直接吹,没事的

网友:
就是,,有些板子座子有问题,,都是直接加焊座子也没见座子的塑料坏掉,,你取个电容不会吹坏它的!!

网友:
用风枪秒杀它!!1

网友:
用大风枪取。温度250 风力2级  OK

网友:
害怕烧化塑料可以贴锡箔纸用风枪吹啊

网友:
用刀形烙铁也行

网友:
风枪直接吹搞定…。

网友:
用锡纸把cpu座盖上,然后用风枪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