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原本不显示,后来不触发了。。。

楼主(2014-12-22):
接手一台联想Y450 原本是不显示看电流不算显卡 像是没过内存 换了几根都是一样
就下载了一个BIOS 刷上去不触发了 然后看那个BIOS的评论 说是假的 没办法又去下载一个 还是一样 还好它原来的我备份了 结果还原还是一样 没招了 各位帮帮忙拉 谢谢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有logo声音吗?

网友:
不触发 你查下条件撒 是不是吹BIOS吹到了?

网友:
是不是拆BIOS的时候掉东西了、

网友:
你应该说明问题的主要,比如是什么板号或者是AMD还是INTEL的芯片组,电流去到哪里,现在是什么情况,这样才能让人帮到你

网友:
看下你拆bios的时候是否掉了什么东西

网友:
修不好只有叫顾客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