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不上电

楼主(2014-12-22):
X230I 不上电   待机没有3、5V   触发才出来的   不知道正不正常  CPU供电 跟VCCGFXCORE_I触发没有电压跳变  BIOS刷过  故障一样   谁修过的?   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以前我修到过供电滤波电容短的、、、

网友:
既然触发后能出3.5v那这一处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南桥时钟正常吗?

网友C:
你是想说触发后掉电吗?

网友:
触发后才出3V 5V的也是有的。

网友:
没看到写的什么

网友:
麻烦写详细点

网友D:
找图纸,看上电时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说触发后掉电吗?

是的  电流上到0.09就掉了  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时钟正常吗?

南桥时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图纸,看上电时序

你有这台机的上电时序吗?

网友:
写的不够详细

网友:
待机不对啊...

网友:
这个电压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电流上到0.09就掉了  很快的

你看下转换电压 短路没有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这个板待机是有3、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修到过供电滤波电容短的、、、

那里的电容? 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电压问题按时序来修就好了

网友F:
3V 5V 是要开机才出来的 我之前有加焊南桥好的
liutianyu
这个机器通电就有3V 和5V
详情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F:
3V 5V 是要开机才出来的 我之前有加焊南桥好的
X230通电有3V 和5V,X230i触发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