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独显 开机不显 大写灯和数字灯闪三下

楼主(2014-12-22):
有的xd说是北桥 有的xd 说刷BIOS 有的xd说是显卡

本人是新手 求助各位啊  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你就选刷BIOS看效果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查主板显卡部分

网友:
非业界人士    送修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显卡?? 楼上是不是复制粘贴下就发的啊

网友:
显卡吧,,,我都接了二台了。

网友:
显卡不过,显卡问题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

网友(2015-01-23):
内存也有可能啊。。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bios 北桥 显卡。直接热一下。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一个个慢慢试嘛 我修过时显卡问题 也有一台是CPU问题  你这不好说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加焊下,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灯闪3次 代表档内存  可能是内存 或 BIOS 或内存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闪3次 代表档内存  可能是内存 或 BIOS 或内存控制器

你确定是内存或者BIOS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什么都换了,什么都干了,什么都刷了,为什么还是不亮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内存或者BIOS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什么都换了,什么都干了,什么都刷了,为什么还是不亮机呢?

网友:
电流跑多少呢?

网友:
我记得hp的三下是BIOS吧,闪四下是显卡

网友:
一般闪是内存问题多一点

网友:
如果电流有0.3多!那有可能是CPU电压不出!查下CPU供电!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一下内存...可能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