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刷了一老联想主板

楼主(2014-12-22):
闲着没事刷了一老联想主板BIOS,原BIOS为什么提示写保护呢??

网友A:
你是在线刷写,还是使用编程器刷写,如果在线刷写请查看是否有刷写跳线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线刷写,还是使用编程器刷写,如果在线刷写请查看是否有刷写跳线没设置好。

徐总,如果是用编程器刷的呢? 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下掉刷要好些

网友:
BIOS芯片本身坏掉了!!换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吧!!

网友:
联想的电脑,有的有BIOS刷写开关。

网友:
联想的电脑,有的有BIOS刷写开关。到底怎么才能刷呢???

网友:
在料版上找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徐总,如果是用编程器刷的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被人家加密的,要解密。

网友:
狠狠蒌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被人家加密的,要解密。

  徐总 知道怎样解密吗?   用软件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