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真正修好的主板 华硕 M2N61-TVM

楼主(2014-12-22):
主板维修三个月啦
不是换CPU 就是搞搞内存  就好啦 再不行换板
自从听了老徐讲课 开始真正琢磨修一修主板

板号:华硕 M2N61-TVM
现象:不上电
拆机 打值无短路 COMS电池没电 换了 不行
量 有+5VSB +3VSB 开关有3.3v 按开关  绿线 仍然是5v
查SB_RTC_RST# 3.1V 无断线
查PWRBTN#有3.3V 无断线
查RSMRST# 1.7V 不太对 (不确定)从一个472的排阻过来的  另一边3.3V
因为没有经验  听说 N卡 单桥 容易虚焊导致不上电   就加焊了桥
还一样
思考了一会  换472的电阻  量RSMRST# 3.3V 按开关好了

网友:
说的简单,其实搞了两个多小时,一边查点位一边测量

网友:
很好,看了LZ的维修思路 ,就是应该这样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很好继续努力吧 !

网友:
学习学习 望以后有所帮助

网友:
直接查开机电路的几个条件就好得多了

网友:
还是学习中  楼主讲的几个术语  我还不明白。问下内存的脚是从哪开始数的?PCI  脚是从哪数?

网友:
感觉楼主还要用点位图修板,,好厉害!!我师傅的三板斧果然厉害,,桥,,IO,,bios,,呵呵  直接这么干,,你板子早好了!!

网友:
金钊啊金钊       RSMRST#1.7V    咋还不确定对不对呢   老徐要爆你菊了哦

网友:
修好第一块主板心情格外的好

网友:
有个好的开头,才能有信心更好的走下去。

网友:
都知道电阻这边电压不对就应该换了

网友:
很好的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