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一半有图像一半没有

楼主(2014-12-22):
一台三洋液晶电视 出现一半有图像一半没有 我修液晶显示器修过很多 也没碰到这种左右一半一半 希望朋友们指导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屏的问题吧,有摔过?

网友:
单看表面 屏的可能是最大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   最大了

网友:
先查下逻辑板,没问题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逻辑板关键电压:VAA,VDD;VDA;VCOM;VGH;VGL.

网友:
拆开重装下屏线试试看,动动手比观望有切实意义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上的驱动晶体吧,

网友:
很像是屏挂

网友B:
基本不用整了屏挂了,  哈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用整了屏挂了,  哈哈  哈哈

看一段时间 又会好的  晚上关掉 第二天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吧,有摔过?

没 电视机摔过就完蛋了 没摔过 谢谢

网友:
这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到屏的排线处理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正常不

网友:
多半是屏了    坏得这么有艺术感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先打开,检查逻辑版,测量几个关键点电压。

网友:
先查下逻辑板各供电电压,再看看软排线是否脱离了。

网友:
软排线和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