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4-12-22):
     手上一台HP1000刚拿过来的时候是显卡短路   ,果断换掉显卡后不出集成显卡供电,条件如下GSKIP#5V我记得好像这个应该是低电压    ,PWM2V,VDD5V

网友:
要跑U才能出

网友:
要过了内存,。。

网友:
内存已经过   查过Q547和Q548条件正常

网友:
换了显卡不出集显供电,有些事开机出,有些是开机前出

网友:
cpu  内存读完就会出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按不跑U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