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330 外接显示器无显示,内屏正常

楼主(2014-12-22):
朋友那台IBM E330 的本子外接投影仪切换没有显示,按切换键有反应内屏也同时黑一下,跟正常一样,就是外接显示器五显示,一直黑屏

网友:
5屏显示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是外接无显示,

网友:
看看 行 场  rgb  有木有

网友:
没有示波器,VGA的 H   V信号经过一个8脚IC出来的,也没有图纸难修啊

网友:
有可能是
显卡坏了

网友:
重点检测下显卡到接口的部分吧

网友:
从官网下驱动.

网友:
驱动不对会这样,必须是官司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