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高人会做WIF信号增强器吗?

楼主(2014-12-22):
求实战过的,易拉罐什么的就免提了,没什么用,类似于天线之类的,材料简单才是王道……

网友A:
自己做多麻烦,上淘宝看看。

网友:
易拉罐剪开

koflcm -2 请注意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多麻烦,上淘宝看看。

想做个物美价廉的,DIY有乐趣

网友:
那就自己搞清楚无线频率,找份信号放大器原理图自己制版做出来,网上搜一下

网友:
还是弄中继或者桥接吧。。省事方便

网友:
增加天线个数,或者上淘宝找配件做个WiFi增强器

网友:
关于天线的制作  无线论坛他们最有发言 那边都是行家 各式各样的有 不过 要质量好的 自己做 并不省钱 还耗时耗力 还不如买现成的划算 如果你有条件 也不防试试

网友:
买个力拓增强器呗   很好用

网友:
淘宝直接买个不就完了吗  自己做的话坐下来也不便宜

网友(2015-01-22):
桥接      省事

网友:
我看见人家做的网格的天线 可以接受几公里

网友:
易拉罐是定向的作用,那边强了就有地方变弱了

网友:
易拉罐有用,只是单向性太强,没有说明还有待改进,这个好多人亲测过的,包括本人

网友:
网上有很多这类的设备,买一下就是了。

网友(2015-03-22):
自己做比较有乐趣

网友:
换高增益天线  管用